汽车电池测试系统电流有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1-09-03):
这两个电路,其中电流采样放大电路中只是运放不一样,但是2142电路中,A1的电压稳定度高于OP07不知为何?

网友A:
LZ在反馈端并一个电容试试。
放大倍数比较大,容易自激,而OP07性能好,带宽比较宽,更容易自激。

网友B:
外面的OP07乱大街了,极可能是741之类的芯片重打码买给你的,不能信呀。
另外运放零漂、噪声之类是有个正态分布的,可能你正好碰到了性能好点的。

楼主:
LZ在反馈端并一个电容试试。
放大倍数比较大,容易自激,而OP07性能好,带宽比较宽,更容易自激。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见解放大倍数该是多少合适,这还和充放电电流相关。我们常用30多倍的放大倍数。

网友A:
30多倍其实也不算大,应该算比较小的,主要是电阻1M有点大了。
都放和P板的绝缘电阻相当了,如果环境比较潮湿的话,放大倍数有影响。
而且阻值越大,电阻的噪声也越大。所以我一般不用M级的电阻。
运放的反馈端最好是放一个电容,增加相位裕度,防止自激。
LZ不妨试一下。

楼主:
30多倍其实也不算大,应该算比较小的,主要是电阻1M有点大了。
都放和P板的绝缘电阻相当了,如果环境比较潮湿的话,放大倍数有影响。
而且阻值越大,电阻的噪声也越大。所以我一般不用M级的电阻。
运放的反馈端最好 ...
引用 网友A:

很感谢你的建议!

楼主:
R19、R20、R23、R24阻值为150K,R17、R18、R21、R22阻值为7.5K。R1--R4阻值为20K。 将R20、R24两端分别并接一个104、101瓷片电容后,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A:
稳定是指什么意思,纹波比较大吗?

楼主:
这样说吧,我们的产品是电池测试系统,现在有8个通道。每个通道50A的电流。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各通道之间电流有串扰现象(别的通道开启后会影响例外一个通道的电流值)。其原因是通道电流不稳定,震荡严重引起的。

楼主:
此前有60个MA的串扰影响,加电容后有几百个MA。貌似和电容参数有关系

楼主:
芯片性能没问题!我们用的都是不错的!

网友C:
一时有些看不懂,不过很需要认真看看!!

网友A:
8个通道什么意思,外部电流采样电路怎么接的,Vout=(1+Rf/R1)I+-Rf/R1*I-
=Rf/R1(I+-I-)+I+
这个电路不完全是差分放大呀。
电流+端的共模电压会影响测试。

楼主:
一个通道接一块电池,8各通道是设备有8个电池接线端口

楼主:
DA-和LIN-是接在一起的都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