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I2C通信一个起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9-03):
我用stm32与一个芯片I2C通信,不知为什么只有在sda 与gnd 之间,scl与gnd之间分别加一个20pf的电容才能通信正常。sda和scl加不加上拉电阻都可以正常通信。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A:
这样不规范吧 一般不用加电容, SDA、SCL加上拉,IO口处于开漏工作模式下便可以作为双向IO使用。

楼主:
是不规范,但是不加电容就不能通信啊。太奇怪了,哪位高手你告诉为什么啊

网友A:
发你的电路图上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