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扩的Off-Chip Xdata Memory设置

楼主(2011-09-03):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单片机外接了62256和AT28C256(设置参数用),这两个的地址在keil里怎么设置呀?Off-Chip Xdata Memory :那么可以填上你外接的Xdata,是这项,怎么设置呀?
谢谢

网友A:
如果从0开始的,一般不用设置也可,只要不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