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C烧写时序问题,

楼主(2011-09-03):
有人搞过翼龙单片机的烧写时序方面的项目吗,我们现在的项目需要自己做一套量产用IC测试的东西,需要脱离翼龙的烧写器自己在测试系统中来实现,烧写时序我已经抓出来了,大致分析了一下,每个引脚的作用有了个大概的了解,但是具体的过程还未理解,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的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义隆的时序是不Open的
我猜你应该是做的参数的标定吧,标定结果再写入OTP

网友B:
友情 支持一下,曾经想搞,没动力搞下去

网友B:
好象
有时钟
有数据
有使能
有地址增加
有编程使能

网友C:
一个起始信号
一个忙信号
一个OK信号
一个NG信号

楼主:
从白色的线起,从上到下我认为依次是:时钟,数据,读写使能,命令/数据区分,同步,全局使能,编程电源(12V),GND
再贴一张图:

网友A:
义隆的时序有好多个版本,各个IC以及批次有差异,你这个最好能得到原厂的支持

楼主:
义隆的时序有好多个版本,各个IC以及批次有差异,你这个最好能得到原厂的支持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能看出来黄色的信号是起什么作用吗?没段操作前都有一小段连续的方波信号,没次写操作完成就有两个很短的脉冲产生

网友A:
以前我帮工厂做过义隆的工具,后来不敢做了
没有义隆官方的持续支持后续维护累死人的,而且顶多收个五六万的开发费,真不值

你说的黄色信号好像是后来加入了match pattern序列,并且不同的芯片又不同

楼主:
以前我帮工厂做过义隆的工具,后来不敢做了
没有义隆官方的持续支持后续维护累死人的,而且顶多收个五六万的开发费,真不值

你说的黄色信号好像是后来加入了,并且不同的芯片又不同 ...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match pattern序列"具体起什么作用呢?是地址同步吗?

楼主:
这是写程序数据到IC的开始部分,前面有两个字节0011,1e9c就固定的,然后是1a73,14e7,0a73;其中只有14e7是真正的程序字,不解前后的1a73,0A73与14e7有什么关系.
如图: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IC?不同的IC的时序是有区别的。

楼主: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IC?不同的IC的时序是有区别的。
引用 网友D:

EM78P520N

网友B:
进度如何啊?有没有成功?或得到原厂支持?

网友D(2011-10-07):
ELAN不会帮助楼主解决这些问题的。
还是自己摸索吧。

网友E(2011-12-17):
希望继续研究

网友F:
ZHX单片机直接兼容替代义隆单片机,性价比高.ZHX单片机跟义隆单片机对应情况如下:
1.ZHX154直接兼容义隆EM78P153S工业级,性能比153S要好,保密性好,而且多了低电压检测功能,程序可以直接烧录,无需转换;
2.ZHX156直接兼容义隆EM78P156E,156N,工业级芯片,保密性好,程序可以直接烧录,无需转换;
3.ZHX157直接兼容义隆EM78P447S,EM78P447N,工业级芯片,保密性好,程序可以直接烧录,无需转换;
4.ZHX258直接兼容义隆EM78P259,工业级芯片,保密性好,程序可以直接烧录,无需转换.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型号也是直接兼容的,在此没有一一列出,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可加我QQ交流.QQ:9928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