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系列的铁电存储器怎么都货源紧张,有知道内情的吗?

楼主(2011-09-03):
以前搞的设计,使用了FM33256存储器伴侣,现在买不到货,不知道ramtron公司怎么了。

网友A:
在富士通代工生产,但日本大地震造成产能不够

网友B:
这东西到底行不行?

网友C:
新品已是IBM代工,其实货源不是问题,在于日本地震后国内公司像抢盐一样抢某些器件,再加上某些贸易商趁机哄抬价格和囤货待涨,就出现现在这种情况了。

网友A:
新品已是IBM代工,其实货源不是问题,在于日本地震后国内公司像抢盐一样抢某些器件,再加上某些贸易商趁机哄抬价格和囤货待涨,就出现现在这种情况了。 ...
引用 网友C:

富士通已经推出全兼容该类芯片的替代产品,LZ可以找找相关代理商。

按道理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D(2011-11-18):
是因为换了代工厂IBM,生产线还没调试完毕,个别型号供应不足。这个型号我还有库存,铁电的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