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NFS挂载的问题

楼主(2011-09-03):
我用的是RED HAT9,DM365开发版,说明一下,这个DM365内部就一个ARM9的内核。开发板的IP为192.168.3.111
启动时串口显示:IP-CONFIG
addr=192.168.3.111  mask=255.255.255.0   gw=255.255.255.255
host=192.168.3.111 bootserver=192.168.3.151  rootserver=192.168.3.151
我把宿主机IP设为192.168.3.151。然后在串口Mount,结果总是错误。提升:mount:wrong fs type,bad options......
portmap,nfs以及exports,hosts.deny,hosts.allow确认都没有问题,而且目标板的portmap开启了。请问问题在哪里?
我在宿主机回环测试也通过了。。

网友A:
mount:wrong fs type,bad options
看起来像是NFS文件系统驱动没加载成功。
Kernel中File System选项中NFS选的是[Y]吗?

楼主:
这个我不知道啊。因为开发版上的内核已经是编译好了的。。。买回来的时候就编好了。

网友A:
那还是确认一下内核发编译选项吧。
如果NFS File System没选中就要选中,
如果选中但选的是[M]就要先insmod再mount,
如果选中选的是[Y]应当不会有这个问题 。

楼主:
向技术支持咨询过了 ,选中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确认一下主机的防火墙设置,或者干脆关掉,还有exports目录权限也要注意
主机启动后先关掉nfs服务然后再启动服务试试
还有就是rh9太老了,也有可能nfs版本不兼容,换fedora15试试
实在不行用wireshark(ethereal)抓包看一下应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