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电位器输出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9-03):
要做一个电阻输出的信号板0~1KΩ,考虑过两种方案:
1、用单个电阻加继电器组成,用8 4 2 1 的形式,这种方案使用的继电器多,板子比较大。
2、用数字电位器实现,但数字电位器的抽头都有一个最小电阻,不能输出0Ω。

是否有研究过这方面的高手,请赐教。

网友A:
数字电位器没用过,但是肯定有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LZ说的抽头电阻,二是输出电流。
用继电器方案的话,接触电阻为mohm级的,可以忽略,如果要求电流大,可以选用大功率的继电器。
接成梯形电阻网络,N个继电器可以做2^N级的电阻。

网友B:
0电阻是没有问题的,但既然是数字电位器就和电阻箱一样,肯定有一个步进最小值,当抽头指向0的时候就是0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