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控制的信号转换问题!

楼主(2011-09-03):
大家好,最近设计一个基于STM32的CAN的智能控制器,关于模拟信号的输出模块设计遇到问题,想让大家帮帮忙啊,最好仔细说一下,信号经过STM32的DAC出来是0到3.3V的,而针对工业情况无法将这个电压送到执行器,必须经过处理要处理成0-20mA的电流信号,我想知道这个怎么处理啊?要用什么芯片?我用LM393和晶闸管可以不可以啊?很着急的问题,大家帮帮我!!!

网友A:
直接采用一个运放做一个恒流源就可以了,只不过这个恒流源的控制是通过你的DAC来实现的,很简单。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索下恒流源电路(用运放达的)。
或者你可以将你的0到3.3v的信号转换成0-5V的信号。因为这个信号工业上也有使用。

网友B:
应该是 4-20mA 电流信号. 工控专业的信号传输技术.
有专业的 (4-20mA/0-5V) 转换器买,
甚至有隔离型的(I/V) 转换器. 可以找 google 看看.

不过还可以用数字传输技术, 把 DA 芯片放到传输最末端. 这样可能传输精度会最高.
在末端增加一个 CAN 节点.

楼主:
你好啊,谢谢你了,我想问一下,恒流源该怎么控制呢?我也想的是用一个运放和一个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来控制,可是我画的电路图我们老师说不对,可以加您的QQ交流么?谢谢了!

楼主:
你好啊,我用的是0-3.3v输入,转换成0-20mA输出,我想问一下这个电阻是不是要用滑动变阻器啊?上边的电阻都是固定值还是可变的啊?那个LM358输出应该是多少呢?不好意思,大侠,我实在有点晕!

网友C:
回复5楼:你这个电路思想对的,不过得利用MOS,三极管行不通
你找个AO采集卡看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