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LM311这样接法是否应该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1-09-03):
各位DX,我按下图的接法测试LM311,理论上和在Proteus里模拟的结果都是输出低电平,但是实际输出却是高电平,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我查看LM311的Datasheet,说明只要是负零点几mV的输入就应该是低电平输出的了,我的输入已经是-5mV了,应该可以保证低电平输出了,为什么实际输出还是高电平?

网友A:
输入超出共模范围,输出不一定正确。

网友B:
1,比较器+电压比-电压高,当然应该输出高电平。
2,LM311单电源供电,共模范围可以到-0.3V,但是Datasheet没有这么提,所以如此设计仍然是错误的。

网友A:
LM311共模范围

楼主:
1,比较器+电压比-电压高,当然应该输出高电平。
2,LM311单电源供电,共模范围可以到-0.3V,但是Datasheet没有这么提,所以如此设计仍然是错误的。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的表述不清楚。我说的输入为-5mV的意思是,-输入是5mV,而+输入是地,这样就是-输入比+输入高,这样输出应该是什么电平?
另外,我的输入是5mV,就是0.005V,这样应该没超出共模范围吧?

楼主:
顶起,各位DX再帮忙看看!

网友C:
把3脚的电压调高一点看看,记一下输出翻转时3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D:
你自己看一下PDF中的电路等效图就知道了。

在输出端扩展了一个NPN的三极管,输出被倒相了,你现在的接法输出为高才是正确的。

网友A:
5楼:
“我的输入是5mV,就是0.005V,这样应该没超出共模范围吧?”
费力贴出来LM311共模范围曲线,居然连看都不看?

“这样就是-输入比+输入高,这样输出应该是什么电平?”
应该输出低电平。

网友A:
LM311内部完整电路,同相输入端电位低于反相端电位,自己分析输出(1脚)应该是什么电平。

网友A:
另外,还可以顺便分析分析,为什么LM311输入共模范围不能到电源负端(4脚)。

网友A:
这是LM358内部电路。LM358输入端共模范围是可以到零的,甚至可以为负。该芯片输入端对地可以达负0.3V,仍能正常工作。

注意LM311与LM358输入管发射极在电路中位置不同。

网友E:
如图输入高V-电源200mV以上才保证正确动作。

网友D:
5楼:
“我的输入是5mV,就是0.005V,这样应该没超出共模范围吧?”
费力贴出来LM311共模范围曲线,居然连看都不看?

“这样就是-输入比+输入高,这样输出应该是什么电平?”
应该输出低电平。 ...
引用 网友A:

LZ估计看那些图会发晕的,俺在8楼给的图最简单明了,LZ一看就应该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