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转换成字模的问题

楼主(2011-09-03):
我用彩屏显示图片,一个40*40的图片转换成200个字节的数组,显示也正确。
也好理解,40*40/8=200。
可是一个60*60的图片转换成了480个字节的数据,这就不好理解了。
60*60/8=450才对呀!怎么多出来30个字节,而且显示也不对。
请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高手给解释解释啊!

网友A:
彩屏你用一个位表示一个点?那不成黑白了么。。。
估计你还是按黑白屏那么折腾的,而且是按最简单的方式处理-------以8个点为最小单位,
60*60实际上是64*60了,  64*60/8=480...

示例图

XXXXXXXX XXXXXXXX                       XXXX     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     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     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     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     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     XXXX
按行扫描  每行56+4+4位  一共60行

楼主:
谢谢!
每行56+4+4位,这56、4、4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我按64*60显示是好的。我又弄了个100*100的,结果也是个480字节的数组,显示出来居然对。
我晕!

楼主:
我又弄了个97*62的,转换出来是806个字节的数组。貌似没有规律。谁能告诉我真相?

网友B:
图片要看你取模时的像素点怎么要求的。

480有可能是16*30,也可能是24*20,这要看取模规则怎么设置的。

楼主:
我设置最大高度和宽度是100,100

网友B:
我设置最大高度和宽度是100,100
引用 楼主:

100是像素点个数还是一个长度单位?
如果是长度单位,则对于这个计算无意义。

网友C:
每行要求4字节对齐

网友D:
看不明白,到底是彩屏还是黑白啊?怎么能一个Bit显示一点啊?

楼主:
100是像素个数,我用的Image2lcd v3.4。
我用彩屏显示的黑白图片。

网友E:
好久没玩了。。。

网友A:
5# chen3bing

网友A:
你有60吨谷子,用一个有8个车斗,每个车斗装一顿的车来转移?怎么转呢,最简单就是开始时候每次运8吨,运7次就运走56吨,最后还剩4吨,再运一次(装40吨空4个斗)
一行60个点,最小单位8个点,类比一下。。。

网友A:
搞鸟半天你居然还没明确取模方式,,连扫描方向都木搞清楚啊。。。

楼主:
扫描方式:水平扫描;
灰度: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