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驱动电流

楼主(2011-09-03):
我想问大家一下,就是LED一般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比如5V电源加在一个电阻和一个LED上,那么这个电阻选择多少的时候,LED显示比较好呢?如果我选择电阻为1K,假设LED压降为1V,那么流过LED的电流为4ma,大家一般将电阻选为多少呢
   谢谢!

网友A:
经验值5-10mA,5V时候电阻可以为471-102左右,只是经验值,具体根据你用的产品手册来曲线来算。

网友B:
有时还要与信号速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