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3271的dongle问题

楼主(2011-09-03):
之前曾发帖咨询PSOC1的编程工具和CyFi的国内技术支持的问题,版主和lium提到可以使用CY3271上的dongle做编程工具,最近看了下CY3271的文档,不知道楼主和lium提到的dongle来编程是不是利用下面这个原理图中的LOCAL_DAT、LOCAL_XRES、LOCAL_CLK这几个信号?如果是,从原理图上看,这三根线似乎没有专门引出端子,而只是走线,那我要想从板子上将这三根线引出来,岂不是很困难?版主和其他朋友有没有知道的,是否是这三根线,方不方便自己引出线来到自己的目标板,来当编程器用?
也希望lium能在这里回答,因为上一贴您回答时已经结贴了,没给成您分:)。

网友A:
你看一下接插件的5,7,9脚,issp_xres,issp_clk,issp_dat就是。见附件

FIRSTTOUCH_RF_Board Schematic.pdf

楼主:
多谢版主,基本明白了!
我上面贴图的三个信号是给PC_Bridge上的CY8C24894编程的,而利用Dongle给用户应用系统上的PSoC1编程(比如该Kit中的FTRF、FTMF),需要使用PC_Bridge上的EXT_DAT、EXT_XRES、EXT_CLK,对吧?
只要这三根就够了是吧?
用这样的方法,能否进行Debug?还是只能下载程序?

网友A:
编程可以。
debug不行,首先,demo上的芯片不是调试芯片,其次,psoc1 debug必须通过CY3215

楼主:
明白了,谢谢。再稍等几天结贴给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