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NE5532P+TDA2030功放电路

楼主: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NE5532P+TDA2030功放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重点是我圈上的这几个地方的偏置电阻,这样行不行,还有就是我在TDA2030的反馈电路中加个100NF的电容以降低高频的增益,这个值行吗,应该怎么取?

楼主(2011-09-03):
TDA2030的电容,主要是起什么用的,我觉得我用100NF来降低高频的增益思想还是不对的,希望大家这点给我说说,谢谢!

网友A:
由于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同相端的电路都是用于提供直流工作点。
TDA2030的输出为什么不隔直?

楼主:
能为我解释下,反馈电路中的电容主要是什么作用,应该怎么取值?

网友A:
主要是滤高频,提供相位裕度,避免自激.
你应该求出传递函数,根据你的音频特性,喇叭特性等确定一下合适的幅响.

楼主:
呵呵,我是这么计算出来的的,高频通过时产生阻抗,并联后电阻变小,增益到一定的值,20KHZ时好像是在10点左右的增益,20HZ时是在20多的增益。

网友B:
2030的音质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