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耦合共射放大电路,RL上流过的交流和直流电流问题

楼主:
我的观点是,
直流通路中:IRcq=Icq+IRLq,即Rc上的电流等于集电极电流与RL上的电流之和。
交流通路中:ic=iRc+iRL,即集电极电流等于Rc上的电流与RL上的电流之和。
请问这样对吗?如果正确,那么RL上流过的的直流电流与交流电流不就反向了吗?

网友A(2011-09-03):
re LZ:

直流和交流电流的方向理解没错,RL上的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的方向确实是“反”的。当BJT的Ic(交流)增加时,RL上的电流将减小(交流成分与其直流成分方向相反)。

网友B:
2楼说得到位, 主要是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的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让直流和交流方向呢?是只能反向还是同向有什么不好?

网友A:
to 4L:

直流电流的方向是按其静态电流方向定的,而交流电流则是按输入方向为参考的。三极管输入交流为正(上正下负,即Ib增大)时,其集电极电流Ic也随之增加,但RL上的电流却是降低了。所以,RL上的静态电流(直流)和其交流电流方向的定义是相反的。

网友C:
二楼说的有道理,“当BJT的Ic(交流)增加时,RL上的电流将减小(交流成分与其直流成分方向相反)。”我是这么理解的,共射极是反相器,当输入交流信号增大时,Rc上的电压增大,Vce减小,输出电压也就减小了,Rl作为负载,他们上面的电流也就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