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很大时 三极管会饱和吗?

楼主:
书里说
当输入A,B,C都为高电平3.6V时, 电源VCC经R1和V1的集电结向V2提供较大的基极电流,
使V2和V5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输出uO为 uO=UCE(sat)≈0.3V ,
这时V1基极电压uB1上升为 uB1=uBC1+uBE2+uBE5≈0.4V+0.7V+0.7V=1.8V (抗饱和管 BC正向压降约0.4V)

三极管的 基极电流较大 就饱和了?  不用判断出各个管的集电结发射结是不是导通吗?

网友A(2011-09-03):
只要集电极电流够大,导致集电极上的“负载”电压够高(对于NPN管,致使Vc < Vb),则可以认为是饱和了。

楼主:
为什么V1发射结是反偏 集电结是正偏
书里也有说当V2 ,V5饱和后 V1的基极电压上升为uB1=uBC1+uBE2+ube5≈1.8V
所以V1发射结是反偏 集电结是正偏
我不理解为什么 V2,V5饱和后 V1的基极电压是上升的

我觉得是刚开始V1的集电结是导通的 发射结也是导通的 uB1=3.6+0.7=4.3V
因为集电结导通 所以V2的基极电流大 V2的集射间的电流也大 所以V2饱和 ,  V5也同理
这个时候 uB1就被拉低到1.8V  于是V1发射结是反偏 集电结是正偏

网友A:
to 3L:

V1在此起着“与门”作用,输入高时确实是发射结反偏而集电极正偏。V1的基极电压的上升是由于输入高电位所致,而非后面的管子的饱和(注意因果关系)。而由于V1管bc正偏导致V2和V5管的饱和。

网友B:
这个图我没看懂,不过,看二楼知道了饱和,以前我对饱和的概念也是很模糊

楼主:
回复 网友A:

"V1的基极电压的上升是由于输入高电位所致"

想不通凭什么可以判定V1管的BC结是导通的
也就是 uB1凭什么可以确定一定高于uC1?
认为V1的BC结截止就不可以吗?
uB1=1.7V 或=1.6V 或=1.5V  为什么uB1不是这些值? 方程uB1=uBC1+uBE2+ube5 里的uBC1为什么非要是0.4V 而不是别的

说了这么长 其实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说一个事  不知有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A:
to 6L:

若输入A、B和C都是高电位(如Vcc,即5V),则V1也就相当于仅存BC结的二极管。由于V1的基极(P)通过电阻R1接电源Vcc而集电极(N)接V2的基极,V2的发射极又接V5的基极(V5发射极接地)。容易看到,从电源Vcc到地一连串了一个电阻和三个正偏的PN结。你给出的那个式子就是反映了其中三个串联PN结的电压关系而已。至于具体数值,这和材料及其工艺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不明白这个 我整理了一下 我应该这样问 :

当输入端A,B,C为高电平3.6V时
凭什么能确定V1的基极电位高于集电极  (抗饱和管的集电结正向压降为0.4V)

我想过可能是设计电路的人是预想好了 要做个与非门(输入有低电平输出为高,输入全高电平输出为低)  令 当输入高电平时 V1管BC结和V2 V5管的BE结都导通 于是V1管的基极电位就定在1.8V  然后给V1设下足够大的偏置电流IB 使得V1的IC电流大至V2管能够饱和 且给V2设下足够大的偏置电流IC 使V5管饱和  ---- 这是我自己想像的过程 有错望指出

那么 假如现在有一个不知道这个电路要干嘛的人(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电路图要怎么分析呢?  我并不知道V1管的BC结是要求要饱和才能达到这个电路设计的目的

网友A:
to 8L:

“凭什么能确定V1的基极电位高于集电极”

凭电路结构和输入条件(ABC高),这前面已经说得够明白了。

“那么 假如现在有一个不知道这个电路要干嘛的人(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电路图要怎么分析呢?  我并不知道V1管的BC结是要求要饱和才能达到这个电路设计的目的”

分析电路一般总是需要一定前提的,这些包括具体应用和环境(含输入输出要求),否则不可能分析,因为基本目标都不确定。此电路是个基本的数字门电路,这里V1是其关键,此也是类似电路的典型用法(完全有别于模拟电路的风格)。具体只要按通常的三极管的功能模型分析即可,如此地简单将NPN管的E级开路(或接高电平)、B极串个电阻接5V、C极接地(或象电路中通过其他三极管的BE结正偏接地),判别出基极和集电极的电压关系应该不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想通了
在这图里 V1射极输入高电平 V1的C极通过别的管子的发射结接地  B极通过R1接着电源  所以V1的基极电位不可能低于集电极电位 可以判断出集电结导通     这么想对没?

如果V1射极输入低电平0.3V  V1基极电位就是1V  与上面同理 V1的基极电位不会低于V1的集电极电位 但是1V的电压 不够V2V5的发射结和V1的集电结都导通  此时 V2 , V5的发射结与V1的集电结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to 10L:

输入为低时V1导通(集电极为导通电压)、V2和V5截止(Vbe不够,发射结不导通),所以整个输出为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在这图里 V1射极输入高电平 V1的C极通过别的管子的发射结接地  B极通过R1接着电源  所以V1的基极电位不可能低于集电极电位 可以判断出集电结导通 "
这啥 是对的哦?

网友C:
其实楼主自己在三楼的分析就很正确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分析的时候考虑因果性,先假设三极管的PN结都不起作用,则接电源的端子就是电源电压,接地的就是0V,然后在这样的条件下,去分析PN结的导通。一步步下去,自然可以明白了

网友D:
把v1看成2个二极管   就明白了
v1不能当做  放大用

楼主:
"在这图里 V1射极输入高电平 V1的C极通过别的管子的发射结接地  B极通过R1接着电源  所以V1的基极电位不可能低于集电极电位 可以判断出集电结导通 "
这么说对不对呀 来个权威地确认一下

楼主:
怎么又这样啊 为什么这里总是这样 帮人不帮到底
就差那一句话 我重新开帖算了

网友E:
这个是TTL反相器和TTL集成与非门。把那个V1等效看成四个二极管组合而成很轻易分析的

网友F: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1. 首先要清楚NPN导通的条件:Vb>Ve+0.7V(通常认为的,与实际有点差异)
2. 饱和导通后的, Vce约为0.3V左右. 即Vc-Ve = 0.3V.
知道上面两个结果,再看上图:
当A电压为0时, 那么他的C极电压最高也就0.3V.
如果A的电压提高,那么C极电压同样会提高.当高到一定的时候,V2就开始导通了.随着电压越来越高,那么V2开始饱和.后面的电路就不用我说了.
如果A,B,C有任何一个为低电平,那么V1的C永远不会超过0.3V. 导至V2永远不会导通.因为V2的VB电压最高只有0.3V.
这样分析应该就简单了.至于是不是饱和导通,真的不敢保,但是,人家即然这么设计,我们就应该相信三极管完全处于饱和状态,再说,一般的三极管放大倍数都是几十往上走的.Ib的输出电阻(包括内阻)相对来说都不是很大,所以基本认为是饱和的状态.

网友C:
让我来解决楼主的疑惑吧:
    当A.B.C都为高电平3.6V时,因为VCC为5V,则V1的BE二极管导通,V1的基极电压被钳位在3.6+0.7V,又三极管的BE也是二极管,且存在导通回路(V1的B-C,V2的B-E,V5的B-E),故V1的基极电位又被钳位在0.4+0.7+0.7,此时,V2的基极电流为(5-1.8)/2.8约等于1.1mA,假设V2处于放大状态,放大倍数以100来计算,则在R2上的压降为110mA*900=99V远远大于电压5V,故假设不成立,V2只能工作与饱和状态,V5的分析类似。
     其实我也存在疑问,就是当A.B.C其中有一个不为高电平3.6V时,输出为5V,是如何分析的?

网友F:
当a'b'c为5v时v2的b极电压为4.3v,无论ABC输入电压为几V,V2的B最高电压也不会超过4.3v

网友C:
解决自己在19楼的疑问:
    当A.B.C其中有一个不为高电平3.6V时,则V1的基极被钳位在0.7V,三极管V2,V5均截至,由于V5截至,V4的发射结不存在导通路径,故V4基极没有电流,这时候,假设V3处于放大状态,取放大倍数为100,则有900*IB+0.7+100*3500*IB=5,算得IB为1.5uA左右,则V3发射机电压为5-0.7的样子,输出Y则为5-0.7-0.4,高于3.5V,约为3.9V

网友G:
21L的分析不正确
首先,IB并不是1.5ua,你的公式可以的,但是却算错了。
还有,0.4是怎么来的?
另外,在不加负载的情形下,V4是不导通的,也就没有输出一说了,只有加上负载了才有输出一说。

网友C:
谢谢楼上的指点,确实算错了,在此纠正下:
      当A.B.C其中有一个不为高电平3.6V时,则V1的基极被钳位在0.7V,三极管V2,V5均截至,由于V5截至,V4的发射结不存在导通路径,故V4基极没有电流,这时候,假设V3处于放大状态,取放大倍数为100,则有900*IB+0.7+100*3500*IB=5,算得IB为12uA的样子,把该值带入算得VB=5-900*0.000012,VC=5-100*50*0.000012,因为VB大于VC,故与假设的放大状态不符合,因此三极管V3工作于饱和状态,IB的电流值应该大于12uA。
      另外回答0.4的由来,V4虽然不导通,但是V4的BE二极管的存在,E的电压还是存在的,我取该BE压降为0.4V,当然该值是估计值。

网友C:
仔细看了22楼的回帖,我前面的想法都没有考虑输出接负载情况,确实如22所言,只有在输出接负载情况,才能输出。呵呵,考虑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