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二极管消除交越失真的原因

楼主(2011-09-03):
产生交越失真的原因是ui在零值附近变化时达不到三极管开启电压导致uo=0.
图3.3.17(a)中,ui≈0时为什么就不会出现交越失真了?

网友A:
re LZ:

串入两个二极管可以使对管静态处于截止和导通的临界态(或微导通),如此,两三极管在工作中(正负交越)不会有明显的截止区域,也就减小了交越失真。

网友B:
如图,T2和T1的E极相当于两个串联的二极管,为与D1和D2是对应的。

网友C:
我认为 二极管提供的偏压刚好使三极管处于微导通的临界 能很好从截至转至线性放大区

网友D:
用二极管和电阻给三极管提供了导通的条件就是偏置。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E:
当Vin=0时,VBE1=0.7V,VBE2=-0.7V。刚好两管子都通。
当Vin>0时,T1通。
当Vin<0时,T2通。
话说,这是哪本书?

网友F:
模拟电子技术,华成英(4th edition)
我是这样理解的:T1、T2正常导通有个VBE电压差,D1,D2就是把这个电压差给补上,使输入的交流小信号不会因为电压差而被水平砍到底部(峰峰值会减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童诗白 华成英 模电 三版,即使不加两个二极管,这两个三极管也都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指的是不是T1的发射结be和T2的集电结cb相当于与D1、D2对应的两个二极管,并与D1D2并联所以电压相等?但是三极管导通的条件是Ube>Uon而不是Ucb>Uon,况且如果不加D1D2,难道在直流电的作用下T1T2就不满足Ube1=Ube2=0.7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T1的发射结be和T2的集电结cb并与D1D2是并联吗?如果没有D1D2,由于直流电源的作用Ub1q>0也是成立的,为什么不能通过调整Vcc让Ub1q=Uon实现微导通呢?

网友A:
to 10L:

“请问T1的发射结be和T2的集电结cb并与D1D2是并联吗?”

D1和D2是“并联”在T1和T2的发射结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非常非常非常抱歉,我竟然把T2当成NPN了,所以才问出那样愚蠢的问题。我现在觉得如果没有D1D2,那么两个发射结上肯定不会有直流电流通过。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to 12L:

若没有D1和D2二极管,显然输入为零时T1和T2都截止(其Vbe为零)。不仅如此,输入在零点附近的一个区域内T1和T2管还是截止,这就导致了“交越失真”。串入D1和D2后,由于二极管正偏下类似一个零点几伏的电源,所以使T1和T2管的Vbe有一个“叠加电源”致使其脱离截止进入“微导通”状态(存在一个比正常驱动电流小得多的静态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然!对您的耐心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G(2011-11-30):
个人认为这种方法只是教科书的一种理论,实际应用比较困难!
在13楼的基础上我认为加入D1,D2解决了交越失真,但其静态损耗增加,二极管的材料如何和三极管不一样,
温度特性等会不同,可能会导致静态损耗逐步增加最终损坏!
如有错误,请指导!

网友H:
向给位前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