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集成运放中间级需要以恒流源做集电极负载?

楼主(2011-09-03):
我知道恒流源只需要较低的电源电压并且相当于很大的等效电阻,从电压来说集成电路肯定是只能给某个元件提供较小的电压这点是符合的,但是从电阻来说一般集电极电阻会是输出电阻的一部分,而输出电阻不是说越小越好吗?

网友A:
也就是利用它的交流阻抗大而直流阻抗小的特点

网友A:
输出电阻是否越小越好?这是不一定的,要看应用场合。比如音频应用里,扬声器为4欧,那么放大器的输出电阻是不是越小越好?

网友B:
re LZ

作为电压放大的三极管集电极电阻其值越大则电压放大倍数越高(大约是β Rc / rbe)。由于集成电路中制作一个高阻值的电阻是比较难的,而制造一个三极管确实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通常采用恒流源替代放大电流中的集电极负载电阻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或交流阻抗指的是直流或交流通路中的输入电阻还是输出电阻还是什么?

网友C:
输入电阻 输出电阻都是交流动态电阻

网友D:
集成运放都能适合较宽的工作电压范围,用恒流源可以保持运放的静态电流基本不变。

网友E:
IC设计中,大电阻和小电阻做起来很麻烦,面积大,温度系数大,精度低,一般使用多晶硅来做,但是有源器件却很便宜,优点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