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某个插头或插座的引脚连接图

楼主(2011-09-03):
在调试电路中经常会遇到某个插头或插座的引脚的连接关系即不知道那些引脚是连在一起的,今天让我碰上了这么一个问题,纠结了一会想到了一个方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正,或者是说出自己的方法:
     以下是步骤:
1 首先选择万用表的测短路档
2 表笔一端接1号引脚,另一表笔逐个从2号脚开始探测,并记录具有与1号脚电气连接的的引脚号。
3 然后在从以上记录的引脚号中没有出现过的最小的引脚号接表笔的一端,另一端逐个从没有出现过的引脚号开始探测具有与另一表笔电气连接的引脚号并做记录。
4 循环3步骤直至测完所有的引脚,则可以知道哪些引脚是连在一起的啦!

网友A:
侧短路档,  小于 50欧姆  蜂鸣器 就 响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B:
楼主的方**确,但是不能光听声音,要看阻值为好。

网友C:
这样的工作,指针式万用表可能更合适。
如果是用数字表,那么用电阻档,可以读出电阻值,别用通断档。

楼主:
如果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话,这个方法对吗?如果不对,你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C:
5楼:
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