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60s转换+5V到 -5V出现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11-09-03):
如图,使用一个9V直流电源(市售,约10元,外形类似手机充电器,市电转9V),配合L7805CV、ICL7660S、 搭建的电路得到+5V、-5V,给其他电路的大约6片tlc2254(低功耗,4通道,轨到轨运放)供电,信号幅度大概+3v to -3v,频率10Hz不到。

     在不接运放时,+5v稳定,-5V测量约有-4.9V;可是接了6片运放后,-5V降落到约-4v(还很不稳定甚至到-3.6V,使用fluke万用表测量),不知道是为什么。
     tlc2254的手册上写着典型功耗是每通道35uA,这样6*4*35=840uA,难道7660s带不动么?

网友A:
楼主,幸好你的电路出问题了。轨对轨运放,你用电荷泵来做电压反转,纹波能过啊!

楼主:
楼上,能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不???再加个大电容行不行?1000UF的

而且看icL7660s的手册,貌似供电10mA都没问题啊,怎么会跌落如此严重?

网友A:
你要给出完整的设计需求,才好给你建议,用的什么电源供电?市电还是干电池?前端有没有稳压,怎么稳的?模拟部分信号幅度是多大?电容型DC-DC是所有拓扑里面纹波最糟糕的,所以一眼就看出来有问题,至于该怎么样,要你提供信息以后才知道。

网友B:
不太理解,我去查查资料

网友C:
多个7660并联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一个9V直流电源(市售,约10元,外形类似手机充电器,市电转9V),配合L7805CV、ICL7660S、 搭建的电路得到+5V、-5V,给其他电路的大约6片tlc2254(低功耗,4通道,轨到轨运放)供电,信号幅度大概+3v to -3v,频率10Hz不到。

网友D:
我觉得问题就是你的电容不好,影响了你7660的效率。最好用X7R等ESR低的速度快的电容,1脚的频率选择也可以调整一下.

网友A:
几乎是处理直流电平了,不知道你什么产品,量大的话,最好自己做+/-5V的开关电源,如果是小东东,建议用电感型的DC-DC,输出加LC滤波,如果纹波还过不了,就把输出电压稍微抬高一点,后面加LDO。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老大给推荐个电感型的DCDC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行把,噪声太大

楼主:
如果我1顶楼的电路凑合用的话,如何改进比较好?

网友G:
我还正想用7660做个-5V的电源,给放大器供电呢,看来还是要测试一下放大效果才能做板子了。

网友F:
tlc2254的手册上写着典型功耗是每通道35uA,这只是内部静态电流,工作的时候要把负载电流算上的。
电源想稳定就要用电感转换电路,7660想给24个运放供电纯属痴心妄想。

楼主:
tlc2254的手册上写着典型功耗是每通道35uA,这只是内部静态电流,工作的时候要把负载电流算上的。
电源想稳定就要用电感转换电路,7660想给24个运放供电纯属痴心妄想。 ...
引用 网友F:

兄弟,有什么简单易行的设计方案不?

网友F:
12V供电,1个电阻2个1W5V的稳压管不就出+-5V啦?

网友H:
用MAX1673应该能满足您的要求,就是贵点儿

楼主:
12V供电,1个电阻2个1W5V的稳压管不就出+-5V啦?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一般是用来做基准的吧??  您看我用+-12v的开关电源,配合7805,7905,您看纹波能过吗?

网友I(2014-04-18):
引用 网友H:
用MAX1673应该能满足您的要求,就是贵点儿

这个不也是电荷泵吗?能满足轨对轨运放吗?如果能的话,请问一下什么原因,我是新手,不太明白,请您帮我解答一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