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看这个最基础的反馈

楼主(2011-09-03):
这个图里的电容是怎么=负反馈的,都接地了嘛?我学糊涂了 不理解了

楼主:
图中参数不计,随便代替的

网友A:
我没看出来电容是负反馈,我只知道那个R3是负反馈,电容能在频率升高的时候增大放大倍数。

网友B:
to LZ:

此电容不是“负反馈”,而恰是消除了“交流”负反馈。此电路的R3提供了直流负反馈,而C1旁路了交流致使其反馈对于交流来说消失了。

网友C:
电容是为了不让交流信号加入反馈,E极电阻才是反馈。楼主理解反了。

网友D:
R3组成电流串联负反馈,旁路电容提高了交流电压放大倍数

楼主:
哦,果然,那请问r3也接地了啊。如何反馈

网友E:
这个图里的电容是怎么=负反馈的,都接地了嘛?我学糊涂了 不理解了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打错字了?是想问电阻R3的吧?

楼主:
7楼说了是r3啦  呵呵

网友F:
把C1拿掉暂不考虑。
对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两点,R3两端电压与输入电压方向相反。故R3作用为负反馈。反馈电压(R3两端电压)与输入信号串联,且反馈信号与输出电流成正比,是电流串联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