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差模电感与共模电感

楼主(2011-09-03):
(无正文)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共模电感的作用的,共模信号是要增大都增大,要减小都减小的信号,在共模电感上产生的能量会相互抵消,差模我也不知道。期待高手解答中......

网友B:
re LZ:

简单说来,就是差模电感就是“单线”绕制的电感,而共模电感则是“双线”绕制的电感。由于“双线同步”绕制,所以在这两根线上流过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流时(即差分信号),电感对电流没有作用。

网友C:
应该说共模电感抵消了干扰,或者说对干扰具有强的抑制作用,对连续变化的信号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