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8013A-128做个USB通信控制IO口

楼主(2011-09-03):
(无正文)

网友A:
68013是51内核的单片机,在51基础上扩展了I2C/USB/GPIF等接口,提高了运行速度和RAM容量,指令系统基本是兼容的。

你可以看C:\Cypress\USB\Examples\FX2LP目录下的例子,包含了评估板上可以运行的例程。

网友B:
不装CY3681或CY3684开发包,哪里找得到C:\Cypress\USB\Examples\FX2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