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基准点压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04):
精度?温度?

网友B:
电阻分压后用运放做跟随,精度决定于电阻精度、运放温漂等参数。

网友C:
TL431很容易做到

网友D:
主要取决于精度要求,或者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TL431稳到2.5V就在调不上去了。是为比较器做的基准源?

网友E:
6楼:
TL431输出20V也不成问题,只要你的电源电压够高。
肯定是你的电路错误。

楼主:
j就是这个电路图

3{SGI52AH5VWA@FDLA)T85T.jpg (33.29 KB )

网友C:
j就是这个电路图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图只是从TL431基本稳压电路取压,并不是用它来产生3.5V至3.7V的电压的。

你不妨先去看看TL431的datasheet:http://www.ti.com/lit/ds/slvs543l/slvs543l.pdf

网友D:
楼上TL431部分电路错误,简单纠正的话,左下角的,6和9换一下,也就是把TL431的中间调节点接电位器的中点,运放输入接到6。

网友C:
楼上TL431部分电路错误,简单纠正的话,左下角的,6和9换一下,也就是把TL431的中间调节点接电位器的中点,运放输入接到6
引用 网友D:
简单精确的描述,赞!

左上角同此

网友E:
看来,楼主根本没有仔细读过TL431的资料。

网友C:
有这么多跟帖,应当可以彻底解决了

楼主:
嗯!衷心的感谢老师们的帖子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