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程序错误,求指点,附图

楼主(2011-09-03):
这是iar提示的错误

这是原理图,jtag部分。

我用的是TI的FTDI调试的,调试ti的8962开发板就可以,调试自己画的板子就出现那种错误。这个可能错在哪,如果检错错误该测哪些引脚的电平?

网友A:
是不是你板子老自动复位造成的,你检查一下芯片的电源是不是不稳

网友B:
你是哪个芯片,jtag 信号最好上拉。

网友C:
对呀 楼主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D:
在TMS管脚加个上拉

网友E:
你好,可以这样来调试Jtag口:
1. 在调试下载选项中,选择SWD两线制调试,如果可以下载成功,表明最关键的两根线连接没问题。再检查Jtag另外2根线。
2.如果有问题,先解决这两根线的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