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从us到s的精确延时

楼主(2011-09-04):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函数 _nop_(),一个机器周期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s(uchar i)    //12MHz时,延时 0.1*i s
{
  uchar j,k;
  do{j=198;
     do{j--;k=250;while(--k);}while(j);
     i--;
    }while(i);
}
void delay_ms(uchar i)     //延时(j*2+1+2)*i+5 个机器周期
{ uchar j;     //12MHz时,延时 0.5*i ms
  do{j=248;
     do{j--;}while(j);
     i--;
    }while(i);
}
void delay_us(uchar i)    //延时 2*i+1+2 个机器周期
{      //12MHz时,延时 2*i us
  while(--i);
}
void main()
{
  delay_s(10);           // 1s
  delay_ms(10);       //5ms
  delay_us(10);           //20+3us
}

网友A:
LZ换一款单片机,换一个编译器,或者开中断试一下。
这种延时只能用于粗略的延时,精确的延时还得靠定时器

网友B:
LZ换一款单片机,换一个编译器,或者开中断试一下。
这种延时只能用于粗略的延时,精确的延时还得靠定时器
引用 网友A:

可能换编译器版本都要出问题哦。

网友C:
这个要加禁止优化的#pragma吧。

网友D:
二姨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身体不舒服:$

网友E:
再精确也意义不大,受中断影响
这样的程序就是在浪费宝贵CPU时间
起码我用定时器来做,我还可以休息一下,减少功耗

网友F:
受教科书毒害了

网友G:
很听话的孩纸,你们伤不起啊

网友H:
只当lz是Ctrl+C,Ctrl+V

网友I:
还是用中断好吧。

网友J:
你还没有考虑到中断

网友K(2014-04-14):
LZ,这是想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