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请进。我相信这是你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楼主(2011-09-04):
刚刚结束的电赛。。。纠结郁闷。。心有不甘。先说以下我遇到的问题把。
C题   智能小车交替超速问题

首先是识别黑线
我用的ST78 红外收发管  原理图都在下面,车头安装3各ST78探头,单个模块测试很正常,效果相当的理想,3个探头模块有5个引脚引出,分别是VCC 、GND、在就是3个输出信号与STM32  IO相连,现在问题就是,上电后其中有一个不能正常工作(输入电压为 0 ),其他2各很正常(这3各可是共用VCC的啊) 诡异的问题来啦,MCU,以及其他的模块(其他模块包括 L298n 电机驱动模块 、超声波模块)均上电后,一切正常,唯独那个ST178探头不行,诡异诡异就在于   红外探后模块重新上电后就正常啦,一旦总系统断电后,要重新正常,必须对那个问题探头重新上电。绞尽脑汁我也想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是功率问题问题,因为单独给MCU以及问题探头供电,也是如此,不是板子问题,因为换一个正常探头后也是如此,我要发疯啦。。。

楼主:
跪求大侠。。。心中的槛真是不爽。。。。

网友A:
输入电压指的图上哪个点?我可以预先回答你一句:现象越怪,错误约低级。

网友B:
我手上有个台灯也是这样:保持灯开着的状态,从外部断电,则重新送电后灯就不亮了……非但如此,重新操作台灯开关也不行。

这个灯我一直没有检查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实在想不通。到用的时候能不能开灯,全凭运气——灯先处于关着的状态,送电后按按钮,能亮就亮,不能亮就过,下一次重复此操作……

网友B:
依我看,楼主的问题,通常不能从电路原理找出问题

网友C:
台灯不行的话,我可以回答你,原因很大可能是:灯管,因为灯管里面的引线与其灯管配套的座是直接触在一起的,而这些线共四根,有只要灯处于亮的状态的话,要保持亮的话只需保证两端都有正常接触的即可,而要启动的话,四根均需OK,问题就是这种灯管引线很差,很容易接触不良,所以,你可以换个新灯管一试便知。

网友C:
而楼主的问题不要摆一个图放这里,看这个根本看不出问题,我预计原因是:三个模块的板子,问题模块有虚焊地方。因为你们竞赛,心太急,出点问题就沉不下心,不好好测量一下。
好了,楼主可以去测一测这个电路了,如果是这个问题,那恭喜你,你可以去墙上撞撞了。

楼主:
首先虚焊不可能,因为事先就焊了好几个,换每个测试都是如此,也不是这个电路的问题,其他的2路很正常。。。我真是想不通  想不通呀。。。

网友D:
这种问题用只万用表10分钟就能找出来。

网友C:
那你把整板原理图发上来。

网友E:
你把探头位置换换不就找到原因了?
偏把好的往不正常位置放啊

网友F:
感觉电源没有电容?
上电爬坡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