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v稳压输出最大电流为6A的电源和稳压电路

楼主:
负载为12个舵机,4.8-6v供电,5v时测量 电流为0.4A左右,最高时接近0.5A,所以总电流为6A,请问用什么电池比较好,锂电池,还是镍氢电池,镍氢电池能满足电流要求吗,用什么稳压,谢谢各位……

网友A(2011-09-04):
这么大电流放电可以考虑磷酸铁锂电池 典型电压3.2V
这种电池保护相对简单 大电流放电也不错 没有锂离子电池那么娇气
不过能量密度没有锂离子电池那么高

稳压采用DC-DC就可以 这么大电流用外部开关的IC比较好

楼主:
稳压采用DC-DC就可以 这么大电流用外部开关的IC比较好

用磷酸锂铁电池,一节3.2v,是用DC-DC升压,还是两节6.4V,或者三节9.6V降压?
电池的保护怎么做?DC—DC具体用什么型号的?
从来没用过,很困惑,求解释……

网友A:
1节升压
2节升降压
3节降压都可以

保护不难做 无非就限高压 限低压 限过热 电流不是很敏感

DC-DC你可以上国半的网站看看

网友B:
呵呵,6A的电流,估计比较难找了,降压型的多点,建议弄个三串多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效率也高点

网友B:
这样按三串磷酸铁锂电池计算,输入电压范围:6-10.8V 输出5V 6A, 这个国半 TI 凌特上面就出来一堆的选型了,自己去看看吧
另外再找个充电管理IC 来充电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常用的,价格便宜,外围电路简单一点的开关芯片,
可能6v6A的不太多,能不能推荐个5v,5A的

楼主:
降低要求后,输出电压4.8-6v,电流5A。输入为磷酸铁锂电池(单节3.2V)。

现在选了两片符合电流要求的,一个是LDO LM338,另一个是开关型的LM2677。

还有比这两个更常用,电路更简单,效率更高的吗?

网友A:
不建议使用LDO 线性稳压块损耗太大

一般DC-DC的效率都比较高了 至少比LDO要高得多

网友B:
国半的网站你看看吧,输入参数,自己会出来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