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电感的寄生电容

楼主(2011-09-04):
我铺了一个15*15m的单匝线圈,用的是2平方的线,请问如何能够减少它的寄生电容,谢谢

网友A:
单匝线圈其自身的寄生电容应该是非常的微小(完全可以忽略),但其对地(或其他部分)的分布电容则可能不可忽略(具体取决于频率、布线、环境和其影响程度)。实在无法忽略的话,则可以在设计中考虑其影响或采用屏蔽(注意屏蔽接入点的选择,这需结合具体设计而定)。

楼主:
HWM老师,我查了一下关于屏蔽的方法,很多都说贴不闭合的铜箔,然后接地,我先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吗,这种成本高,而且太费时了。

网友B:
单匝线圈自身的寄生电容非常小,完全不必考虑。
但估计你的线圈是埋在地下,这种情况线圈与大地之间电容比较大。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用绝缘层较厚的线。

楼主:
没有埋在地下,但是是在野外试验的时候铺在地上的,这时候的分布电容主要是线圈与大地的分布电容吧?我用的是类似于BV线的导线,也比较厚吧,但是怎么能进一步减少这个电容呢

网友B:
先考虑是否需要减少线圈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
如果这个线圈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并不会影响你的电路工作,又何必想办法减少它?如果这个分布电容影响你的电路工作,是否有其它方法(修改电路,修改电路参数……)避免分布电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