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阻和二极管串联的顺序问题

楼主(2011-09-04):
(无正文)

网友A:
除非你考虑分布参数,不然串联的东东莫非不在同一个回路里?

楼主:
个人觉得应该先过电阻,再过二极管,但是找不到对应理论依据

网友B:
我觉得2楼正解。
对于集总电路参数,串联先后没有关系。反正是极限参数脆弱的先坏。

楼主:
晕,想发图,发不了。
因为我涉及到信号叠加的问题,是经过电阻和二极管串联后,再并联好,还是二极管直接并联后再串一个电阻好?

网友C:
这个问题大约不到一年前有过讨论。结论是:电阻接高电平侧,二极管(含LED)接低电平侧。

原因是由于二极管接低电平侧时,各种误短路发生时整个电路最安全。不然,如果二极管接高电平,则万一它被接地……

楼主:
万一它被接地……,指的是哪个点?

网友B:
我觉得6楼说的是短路发生,电源直接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情况,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