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8v经过DC-DC,分别要转成12v和5v,

楼主(2011-09-04):
RT,两路均需要隔离,如何进行隔离呢?我用的是两个DC-DC电源模块。

网友A:
你的DC-DC电源模块如果是输入输出隔离的,那么已经实现两路输出隔离。

楼主:
但是有的人给我说得需要用pi型滤波后才能实现隔离,pi型滤波器和双pi型滤波器的参数如何选择啊

网友A:
3楼:
看来,先要把“隔离”的定义搞清楚,否则没办法讨论。
你先说说你认为什么是“隔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