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单片机控制LED问题

楼主(2011-09-04):
如下图所示:本人通过单片机PWM调节LED的明暗,可是当LED导通的时候会把电源电压拉低到4V左右,影响其他部分电路的工作,加大电阻的话情况有点改善,但LED又不够亮了,请教各位大虾,我该肿么办???

网友A:
PWM的频率不够高;其次,靠近led的电源处加入一个稍大些的电容,如 10/22/47uf.

网友A:
上面的解答,是基于你的电源有一定的驱动能力的假设下。

网友B:
充其量也就100mA不到的电流,楼主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加电容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A:
是啊,充其量就50,60ma的电流,就能把5v电源拉到了 4V, 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C:
毫无疑问,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我是直接从电脑USB取的电,这样不行么?

网友B: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我是直接从电脑USB取的电,这样不行么?
引用 楼主:

应该我倒过来问你,电脑USB能输出多大电流?

楼主:
应该我倒过来问你,电脑USB能输出多大电流?
引用 网友B:

不是500mA吗?

网友B:
不是500mA吗?
引用 楼主:

不是,提示你一下,枚举之前没这么大。而且如果用了延长线的,要考虑线上损耗。

网友D:
没有硬的软的还是不能深入:D

网友E:
这个电路有点问题吧,你单片机到三级管要有个电阻,这样当三级管导通的时候不至于直接把io口拉倒0.6v。led是电流驱动,最大20ma驱动

网友F:
脚有问题你非要冶脑袋
你这电路也不标准

网友G:
E 极跟随, 电路还是标准的

网友H:
三极管画得有问题,PNP的是那样画得吗,呵呵,参考下三极管的的使用资料,再把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B:
射随方式,可以这样接,但是压降没有负载接到C极的好。

网友I:
看到大家的讨论
我感觉自己连入门都没有
需要再接再厉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