Ω||pF表示什么含义呢?

楼主(2011-09-04):
各位大侠,小弟我看运放的数据手册的时候经常在看输入输出阻抗时看见这个单位-Ω||pF,我想请问这个是什么含义啊?多谢了!

网友A:
是复阻抗的表达吧,虚部直接换算成电容了。

网友B:
re LZ:

这反映了其输入等价为一个纯电阻和纯电容的并联(其中符号||表示并联关系)。其实,其中表示的是两个参数,其一是电阻(单位是Ω),其二是电容(单位是pF)。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我明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