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EEPROM问题

楼主(2011-09-04):
香版主:
我有STVP里烧写STM8S105K4.出现如下警告,会是什么原因的?芯片BUG?

4004 我看是EEPROM地址。

Error : < DATA MEMORY verify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area...
< PROGRAM MEMORY programming completed.
>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area...
< PROGRAM MEMORY successfully verified.
> Programming  DATA MEMORY area...
< DATA MEMORY programming completed.
> Verifying DATA MEMORY area...
Error : Verify failed at address 0x4004  ///////////////这里
Error : < DATA MEMORY verify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楼主:
:) 找到原因了。。。。。

网友A(2012-08-17):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没有下文啦?

网友B(2012-12-10):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上个月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对出现问题的的工程进行分析。
发现,在main函数中直接解除EEPROM的锁定,然后对特定的EEPROM地址进行赋值,只要赋的值不是0,就会报错,
直接插入CLR或者LD指令操作EEPROM地址,发现CLR指令不会报错,LD的会报错。也就是说,清零没问题,赋值会有问题

今天,使用STVP下载的时候再次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多处修改进行分析。发现原来是我用的配置初始化函数中ConfigInit(),
有类似这样的语句*EEP_Config = ROM_Config(两个都是结构体,其中前面一个指向EEP,后一个在定义的时候带有const)。

今天早上之前都没有这个错误的,经查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以前我是在菜单状态机的第一个状态,在启动后一秒钟调用ConfigInit(),
而今天早上我是将ConfigInit()函数放到了第一个状态的入口动作上,也就是说在菜单状态机被初始化的时候,ConfigInit()函数就会被调用。
同时我是将初始化菜单状态机的函数,直接放在main函数中的,即上电后马上调用ConfigInit()!
将ConfigInit()函数延后执行后,程序下载恢复正常。

我才猜测是这样的:启动后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对EEPROM进行赋值,要不然就会被报错。
结合在STVP下载的时候,能看到LCD狂闪,推论如下:
STVP在下载的时候,程序是可以断断续续的运行的,而在期间如果执行了赋值EEPROM的动作,那么STVP在随后对EEPROM的
检测的时候,发现并非全是0,就会将不是0的那个地址用下面的语句报错:
Verify failed at address 0xXXXX

希望能帮到以后遇到这个问题的人~~
另外LZ给帖子起名字的水平太烂了,要不是我用百度的site:21ic.com Verify failed at address 这个语法来搜索,还真找不到呢

网友C:
EEPROM以前做过,没遇到过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EPROM以前做过,没遇到过什么问题。

其实就算是有Verify failed at address 0xXXXX这个报错也没问题的,程序能正常运行。并且直接使用STVD的仿真功能下载程序是不会有这样的报错的。
不知道应该是说STVP程序本身设置的有问题,还是因为我的ST-LINK是盗版货导致的呢……

网友C:
能仿真的话,STLINK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D:
说说原因了,看看以后怎么注意

网友E(2013-09-16):
我的出错在 0x4001

网友F:
我是用C语言编写的,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G(2014-04-02):
引用 网友B:
我上个月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对出现问题的的工程进行分析。
发现,在main函数中直接解除EEPROM的锁定,然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初始化时钟后加个延时.果然没再报错

网友H(2014-06-09):
耶!我也加延时解决这个问题了耶.

网友I:
我的也是增加了延时解决的问题,

网友J(2016-04-22):
感谢楼主发出这个问题,初始化始时钟后,不稳定,所以要延时一下,我用的是stm8L101,所以延时大概20m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