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线搞定一切

楼主(2011-09-04):
(无正文)

网友A:
先说给多少钱。

网友B:
3条线包括电源和地不?多高的扫描频率?单色三色?好像不复杂的说。

楼主:
原理很简单的,
step1. 用1根线串行输出相应灯的x,y。
step2 然后根据x,y点亮 本来要亮的灯。

step1很简单,参考 MAX7219芯片的使用。

难点是step2 要20+18个接口吗?要用什么芯片?

老师们救命啊。讲讲你们的思路,最好有个链接。

网友B:
也就45个字节的数据量嘛,装个PIC或者51在后面,串口发过来就是了。

网友C:
只能串口了

网友D:
有驱动,什么都好说
用扩展IO啊

网友E:
74系列的。

网友F:
I2C的扩展IO轻松搞定,几块钱

网友G:
二条线搞定一切, 才算技术

网友E:
扩展I2C什么的,都不如移位寄存器简单。
如果一定要追求线少,单片机方案的单线总线只有一根。
RF传输还可以无线呢。

不知道楼上邓老怎么样两条线搞定一切,俺感觉大侠的意思是用移位寄存器来做。。

网友H:
把信号调制在电源线上,更加省。

网友G:
把信号调制在电源线上就是二条线

楼主:
无聊的问题,呵呵。
还是谢谢大家,
信号调制在电源线廷有创意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