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逻辑分析仪,请大家推荐一款

楼主(2011-09-04):
要求:能提供常用的协议分析,比如UART、I2C、SPI、1WIRE等。。。对这个不了解,请大家多提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列举的这几个总线拿示波器都可以看了,没必要上逻辑分析仪。真要买,可以去淘宝看看建议逻辑分析仪。

楼主:
我对逻辑分析仪并非很了解,以上协议用示波器看亦可,但我的目的并非只是看协议的波形是否正确,在保证波形正确的前提下,要截取一段数据回来,跟踪数据收发的内容来进行调试,这点拿示波器来做几乎不太可能,不知道逻辑分析仪是否可以做到这点,如果可以,要什么样的逻辑分析仪才行?

网友A:
除非是做**,正向设计一般没这个必要,自己软件都可以看数据了。逻辑分析仪可以做到这点,如果你出得起钱,正规的逻辑分析仪自带了这些协议的分析工具,很好用的。另外一部分高端示波器也带有串行协议分析功能。

楼主:
我们有时研发的过程中,发现运行时有些异常,单单从代码里一下子找不出问题所在,所以希望跟踪一下,快速有效的找出BUG的所在,我在淘宝上找了,从几十块到一万多都有,所以我想了解下能达到我这点要求的大概需要多少价位的?我们逻辑分析仪确实不太了解,高手见笑了。

网友B:
市面上有两种, 一种是 示波器 模式的, 带示波器功能,  另一种是软件式的,提供一个表头 插在电脑上用软件读取数据, 前者 上万元  后者两三百块, 不知道 楼主要那种, 如果一般设计 用后者就行了,比较经济!

网友C:
分析一下常见总线,速度上来说基本上随便买一个都可以胜任(10M级别的SPI那就得要讲究逻辑分析仪速度了)
主要还是看LZ的记录深度。。。需要采集多长时间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速度和记录深度是关键指标吧,我继续研究。

网友C:
呵呵,速度这个词不严谨,应该说采样率。

网友D:
你去安捷伦和泰克网站看看,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都可以完成你要求的功能。

网友E:
谁做过96M的SPI吗。。。麻痹的我也想弄个逻辑分析仪啊~~

网友F:
zeroplus和周立功的
我都有, 1k左右,16路,都很好用.

网友G:
比较经济的做法,去淘宝买个cy7c68013做的山寨USBee/Saleae分析仪,采样率达到24M,存储深度依赖于主机内存,支持的协议很全,lz提到的都支持,还有can bus什么的,可以编写插件增加自己的协议,大概就一两百块钱,这个真是断了不少人财路
如果要高速,弄个fpga板用signaltap之类内置的逻辑分析仪可以有强悍的性能,分析那个96M的spi应该可以
不推荐的败家做法就是买商用的逻辑分析仪了,有时候反不如第一个好用

网友G:
补充一下,如果把68013换成最新的FX3,使用USB3.0,采样率能达到100M 32通道,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去鼓捣

网友H:
周立功的2432或者2532,前者存贮深度512K,后者1M。我一年多前买的后者。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商业成品还是有用的,不是每个人都有FPGA板子。

USBEE我有一个,我是2G内存,存储最大可以设到300M,  跟内存有关?那么我如果只有1G内存最大就不能设置到300M了。有试过不?

网友I:
我也准备买一个  看上楼上说的USBee/Saleae分析仪

网友J:
先卖个便宜的试试,不行再上大的。

网友K:
68013怎么能做到24M的采用率的呢?我知道但是没有用过,这个单片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支持实时的按数据内容触发吗?

网友L:
简单调试可以买个Usbee,200多一点,很划算

网友M:
楼主要的是不是协议分析仪?

网友G:
当然了,不能说商业的没有用处,只是我觉得usbee能处理大部分的情况,特别是中低端mcu一级的开发非用商业产品的情况少之又少,usbee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如果用那个USB3.0芯片会有很大的提高,不知道21ic有没有人愿意牵头做,那个是arm9的核,可以发展成低成本的一个逻辑信号发生和测试平台,关键在主机软件

68013有个GPIF,使用可编程的状态机可以把外部数据直接传输到内部fifo,进而经USB高速读入主机内存,不需要里边51核的干预,所以能达到很高的速度,FX3的GPIF II能达到100MSPS,如果需要进一步提高可以挂一颗小容量的速度快的FPGA,8通道理论上应该可以达到400MSPS

网友G:
数据内容的触发应该由软件实现,既然数据已经实时传到pc中了,24MBPS的数据对pc来说处理还是不成问题的,并且可以做得更加灵活

网友C:
这个不错,可是没几个人手头电脑是USB3.0接口的。:(      倒是千兆网口一般电脑都有。

网友G:
笔记本是比较麻烦,台式机是可以加一块扩展卡的,千兆网速度不太够,和usb2.0比不是很明显,并且技术上复杂得多
USB3.0的速度可是5g

网友G:
taobao看了下,笔记本的USB3.0扩展卡也是有的

网友K:
24# arminux 哦,谢谢了,原来是这样。所以它做实时的触发是不行的,Windows的延时还是大了点。

网友G:
大家相互讨论下,不用这么客气,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如果你说的触发指的是输出信号来触发别的设备比如示波器之类的,那确实不行,如果是触发逻辑数据的采样,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N(2012-08-02):
低速的信号分析几十块钱的usbee完全够用了。

Cypress 的FX3看着很吸引人,不过现在还没火起来,开发平台价格太高了

网友O(2012-09-03):
之前调试单片机,用个saleae或者USBEE就足够应付了。后来上了STM32、FPGA等高速器件,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做了采样速度200MHz,最多32通道的逻辑分析仪,继续能干活了,呵呵。

LA200逻辑分析仪性能参数
1. 功能
最高采样频率:200MHz(16通道),100MHz(32通道)
最大存储深度:256K/通道 x 32通道
输入阻抗:1MΩ
门限电压:0 ~ 7.0V
信号输入范围:0 ~ 5V
USB传输:USB2.0 全速
触发位置:四级,可任意设置
支持系统:WINDOW XP,WIN 7

2. 总线和协议分析
UART分析:支持
I2C分析:支持
SPI分析:支持
1-Wire分析:支持
DMX512分析:支持
ASM45 BUS分析:支持
JTAG分析:支持
STATE分析:支持

LA200操作界面

同时显示各通道的输入波形,并可以选择显示8路通道的分组数据和合成的模拟波形,便于调试AD/DA芯片。

强大的协议分析功能

SPI协议解码效果

1-WIRE解码效果

强大的触发功能,不仅可以实现常见的高/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触发等简单动作,还可以完成多路并行信号状态触发,串行信号数据串中特定数据捕获等复杂功能,甚至提供多达四阶的触发层级,完成捕获逻辑的“与”和“或”功能。

并行触发例子:捕获“0x00000010”

串行信号串中数据/波形捕获的例子:本例中UART字符串: A, :, o, ), 捕获“o”字符。
UART的解码

对于8N1的UART,假设需要捕获数据串中的“o”这个字符,ACSII码0x6F。由于UART低位在前发送,因此设置触发数值0xF6。下图为捕获“o”这个字符的位置。

复杂触发例子:“与”功能四路信号的状态机中,先经过一个“0000”的信号,之后,“与”,一个“0011”的信号到来,即捕获“0000”AND “0011”。 从上图可以看到,先捕获到“0000”后,再捕获到“0011”,即可开始采样。

高达10个游标设置,可随意定位需要观察的信号位置

网友D:
如果不计价格,当然台式设备首选,泰克和安捷伦的示波器本来就几万十几万,算上这些软件算法就更贵了,软件应该是单独付费的。

上面大家说的USB2.0做的设备,价格真是逆天了。如果只有万把块的预算,压根别考虑台式设备了,非此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