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中频放大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04):
(1) C7C8并联后与R6构成一阶低通滤波,避免本级电流对电源的影响。
(2) R5对增益影响大。R6仅影响本级供电电压,间接地对本级增益有一点点影响。

网友A:
R5并联于谐振回路,不但影响增益,而且影响带宽。

楼主:
3# maychang 影响带宽,R5越大,带宽越窄;影响增益,R5越大,增益越小,是吗?还有一个限定,就是R5是大电阻,R6是小电阻,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B:
c7c8是电源滤波。R6应该是控制变压器一次侧电流的,也就是后端电压幅度的。
大师为何说R5那,这种从1次测中间出来的电路,有点让人看不懂

网友A:
4楼:
R5电阻值越大,放大器增益越高。
不过,R5大到一定程度,继续增加对增益影响就越来越小。

R5数值一定要与LC回路阻抗差不多才能够比较好地起调节带宽作用,故不可能很小。
R6上流过本级工作电流,故不可能很大。否则电压降太大,三极管上电压太小,没法工作(输出幅度受限制)。电流相当大情况下(要求输出功率比较大时),往往不用电阻电容滤波,改用LC滤波。

网友A:
5楼:
T1初级是LC谐振回路的电感。中间抽个头出来接电源,目的是不让全部谐振回路接入,仅有部分接入,以与三极管输出电阻相匹配。这样接,三极管输出电阻对谐振回路影响比较小。若三极管输出电阻很大,是可以从谐振回路两端接入的。

网友C:
c7c8不仅是电源滤波,同时是交流旁路,弱去掉,则r6会降低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