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PCB印刷线路连通性是否正确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1-09-04):
PCB的印刷线路就是原理图网络表的一种实现,所以从理论上说,读取PCB线路网络表与原理图网络表核对,就能确认PCB的连通性是否正确。[网络表核对,就能确认PCB的连通性是否正确。以前我发现从工厂制作来的有一些PCB的连通性不正确(短路或断路),从制作工艺上说,有一定比例的PCB板的连通性存在缺陷,不是能完全避兔的,所以用测试的方法把有连通性缺陷的PCB板拣出来非常必要。通常,拣出来PCB可再作修复处理。因自己对PCB行业技术不是很了解,只能从原理上提出这种方法,请大家讨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这种方法可用于大批量生产的PCB,它的工艺难度在于如何实现测试探头与PCB上密集的电子元件引脚的焊点保持良好的接触。

网友A:
现成的,飞针测试。

楼主:
请向,飞针测试是对PCB线路网络全检还是抽检。如果是抽检,那就不能保证百分百的正确。我要求厂家对我的PCB进行飞针测试,但在发给我的PCB中发现有些板的印刷线路有短路、断路存在。我所提出的方法是全检,能对PCB的连通性作百分百的确认。

网友B:
这个就要PCB工厂做测试架,对PCB板做100%全测。当然测试架是需要付费的。

楼主:
是的,需要做个测试架,测试探头只要作整体的相对PCB的垂直运动就可以了。请问这种检测方法已经在PCB工厂中采用了吗?

网友B:
一直都在用啊,我的板子为了保障100%的良品率,都是要求PCB工厂做测试架测试的。当然少的只能做飞针测试。

网友C:
回LZ,你说的方法是可行的,也的确是这种方式在做,看来你还是有所了解的啊。
PCB有三种测试机:自动测试机,手动测试机,飞针测试机。是抽检还是全检根据客户要求以及板子的复杂度,工艺良率,类型重要性等,主要是客户要求,再简单的板客户要求全检,板厂就需要全检,复杂的板子就更不必说了,也是对板子质量的保证。  不管哪种测试机,测试方法都一样,板厂的CAM工程师会根据测试机的类型做出相应的测试文件,测试机要对板子上所有功能元件进行电性能检测,以及包括板厂设置的测试防呆点等,性能检测的是板子的开、短路(包括微开,、微短),对于有开、短路问题的板子会有检修房的员工检修,无论单层,双层还是多层板,只要工艺不是太差,大部分板都可以维修,维修后的板会重新作测试。
至于测试架(以前我们都叫治具),除了飞针测试机不需要测试架外,其他两种机器都需要根据机器类型单独制作的测试架,你说的测试探头(应该叫测试探针),与PAD或是Hole的接触没有你想象的有难度,BGA都能完全容下所有测试探针,这个的技巧是在测试架的结构上,我曾经做过的最复杂的测试架探针有18000多支,成本就达到了好几万的。
我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对这些还是比较了解。有问题可以交流。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答!我是在测试一个实际的电路与电原理是否相符时,我想了这种读取电路网络网的办法也可用于PCB线路连通性的检查,因为发给我的PCB中发现有些板的印刷线路有短路、断路存在。

网友D:
7楼说的学习了;
另外做贴片加工时,也经常用到探针,即ICT测试,达到100%全检PCBA半成品的目的,当然,这需要我们设计PCB时预留出每个网络的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