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 for MSP430的断点数量?

楼主(2011-09-04):
用IAR调试MSP430进行硬件仿真时,设断点一般只设一个,都是在代码左侧双击一下出现红圆点,有时候想再增加一个断点,却无法再增加,需要将原有的断点去掉,也就是说只能有一个断点,项目设置选项如下图,按默认未改动。而且,调试状态下若要选择复位按钮,断点最好先去掉,否则IAR还会提示一个什么内容,不过那不是什么错误,倒无烦。
请问,调试断点能设几个呢?如果能设多个,该如何设置?

网友A:
2个断点还不够你调试的吗?

楼主:
可是现在只能同时设置一个断点的!
请教楼上朋友,两个断点怎么设置?

网友B:
这个可能和IAR软件有关,
这个文档给出了3.0版本的可以支持的断点数,
不同的单片机支持的断点数也不一样。

网友C:
hardware breakpoints不够用那就使用Virtual Breakpoints。

网友D:
有高手详细说一下嘛?

楼主:
感谢版主提供的文档,其中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基本上能解答我的疑问了。如果不使用虚拟的断点,各系列MSP430支持的断点数量不同,支持的断点类型也不同,有代码(code)断点,还有数据(data)断点,范围(range)断点等等。文档的第22页有个列表,列出了支持的断点数量。而data和range breakpoints各需要消耗2个硬件断点。而我一般设置断点都是在编辑框左侧双击得到的,应该是code断点吧,这个好像只需要占用1个硬件断点?这个有点疑问,还需要研究实验一下。
像我问题中描述的调试环境下,按复位出提示的情况,应该就是文档中提到的“Resetting a program temporarily requires a breakpoint if Project - Options - Debugger - Setup - Run To is enabled”。
另外,大家还可以参考一下IAR帮助里的“MSP430 Embedded Workbench User Guide”(打开的文档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for MSP430 User Guide),对断点类型有详细解释。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改用ramdebug方式,一般仿真器ram方式支持多断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引用 网友B: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说的ram方式我在软件里头没找到啊?是IAR环境下的吗?是不是指虚拟断点?

网友G:
一般可以设置4个断点

楼主:
前些天又试了下IAR,不使用软件断点,设置第2个硬件断点时,Debug Log窗口提示如下:
+ Tue Sep 18 18:04:24 2011: Failed to set hardware breakpoint. All available resources are already in use.
+ Tue Sep 18 18:04:24 2011: Virtual breakpoints can be enabled in Options dialog under Debugger->FET Debugger->Breakpoints
+ Tue Sep 18 18:04:24 2011: Failed to set breakpoint: Driver error.
只设一个断点,运行到断点暂停时,Debug Log提示:
+ Tue Sep 18 18:13:00 2011: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看这提示,难道是堆栈不够导致第2个断点(语句断点)无法设置?这是个问题,需要继续研究研究:dizzy:
另外,之前提到的不撤去断点,调试模式下按复位按钮,提示如下:

网友H:
学习了,断点还有这么多复杂的东东。

网友I:
支持“改用ramdebug方式,一般仿真器ram方式支持多断”

网友J:
:loveliness:原来如此,受益匪浅

网友K(2011-10-11):
好贴留名
仔细研读

网友E:
改用ramdebug方式,一般仿真器ram方式支持多断点

网友K:
我想知道楼主用的MCU的型号还有IAR的版本号!
我的MCU是449,IAR是6.0的,选择Emulated breakpionts可以设置8个断点
选择virtual breakpionts可以设置好多断点!

楼主:
我想知道楼主用的MCU的型号还有IAR的版本号!
我的MCU是449,IAR是6.0的,选择Emulated breakpionts可以设置8个断点
选择virtual breakpionts可以设置好多断点!
引用 网友K:

谢谢回答!
我用的IAR版本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4.20,未使用虚拟断点,当初有本帖的疑问主要是因为不同的示例程序下,能设置的硬件断点数量不一样。

网友K:
To: yirongfu

我有点好奇楼主为什么不用最新的版本啊!怎么还是4.2的啊?
还有不同例程下能设的硬件断点不同?不应该吧!
楼主要是方便的话能传我一下那几个你试验的例程吗?要是涉及公司秘密的话就算了!
我只是想研究一点东西~~~

楼主:
谢谢关注这个问题,呵呵,我懒得更换新版本,如果在用的版本稳定够用,就不想折腾新的,怕万一有问题还得再装回旧版本。俺对新鲜事物不很追求^_^
实在抱歉,我最早发现无法设置多个断点的程序是一个产品的程序,不方便外传的。
至于多个断点的,那应该很多例程都可以设置,最近一位同事鼓捣TI提供的SimpliciTI例程时,看他就可以设置多个断点。

网友K:
恩好的!
是的软件稳定够用就好了,没有必要安装最新的版本,我只是有点怀疑你的那个问题可能和软件版本有问题!

楼主:
我同事试SimpliciTI使用的IAR版本跟我的一样的,我就是从他那里拷的安装文件,所以如果是版本问题,感觉解释不通啊。
因为调试时JTAG接口是焊接的线,后来拆掉了,有空焊上再研究研究。

网友L:
hardware breakpoints不够用那就使用Virtual Breakpoints。
一般仿真器ram方式支持多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