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复杂化

楼主(2011-09-04):
昨天本来已经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可是今天却不知怎么地把一个问题复杂化导致白白浪费一天,我想各位也一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家说出来一起分享下吧,好让大家以后能少走弯路!

网友A:
标题党,无实际内容,LZ?

网友B:
楼主“说出来一起分享下吧”。

楼主:
嗯,各位说的是,我还是说一下我对这个问题复杂化的亲身经历吧:有那么一个电源箱,从里头引出一个航插为其他系统供电,电源的输出也是由外部给一个开关信号通过航插的某些引脚接入电源箱来控制电源的输出,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不知道是那些引脚是开关信号所在,通过各种途径终于知道了是那些引脚是开关信号所在,而电源箱内部的各种电路我们不能知道,为了使的有电源输出,我们并没有把开关信号所在的引脚短路,而是使劲想搞清楚内部的电路是什么,此时我们已经把一个问题给复杂化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使电源有输出,只要把相关引脚短路即可,为什么要还要搞清楚里面的电路呢。。。。。。。真是自寻烦恼。。。。况且时间是有限的。唉!!!1

网友A:
急用的话可以如楼主所说。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有时间的话是又必要的

网友C:
打开电源箱,多看几眼,不就找着啦~~~

网友D:
灵活掌握

网友E:
就是要这样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