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大家来看看啊。呵呵。

楼主(2011-09-04):
最近画的一块8路AI的板子,欢迎大家来批评指正。

网友A:
这种纯模拟低频电路铺地效果还不如不铺,干扰噪音都比不铺地要大,注意单点接地就行了。

楼主:
恩,谢LS兄弟。是这么回事呵呵。

网友A:
另外,那个T101是220V的共模滤波器吧?那个位置铺地是严重失误,会死人的。
从220V入口到电源模块入口都不要铺地,注意安规的安全间距似乎也不合适,调整下位置重新走。

楼主:
是啊,那是个电力线耦合电路。这板子做的时候想各种信道都弄上去通过跳线选择,铺地的时候偷懒忘记考虑这问题了。多谢富贵兄指点啊,哈哈要不以后要出大问题了,学习了这批板子就做双绞线的用吧:lol。受益匪浅啊。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