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s的模拟uart例子有谁用过?

楼主(2011-09-04):
我用的是stm8s103芯片,由原来的tim3_ch2换成了tim2_ch2,但是发现无法发送,程序中没看到启用定时/计数器,是否要手动启动?但是例子里没看到啊。

网友A(2011-10-27):
模拟发送串口还是很容易的吧..  你先开启定时器(不会这个也不知道吧), 然后设置一个溢出更新时间. 例如你的波特率为9600, 你就设溢出时间为100US, 时间溢出时,你就发送一个BIT, 就OK了.

网友B:
我的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