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pi波形的分析

楼主(2011-09-04):
最近在分析2个ic之间的spi通,抓到的波形很奇怪,请教下读写数据时到底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以下是用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波形,明天上示波器上抓到的

楼主:
示波器上抓到的波形,ic到底是怎么读/写数据的?

网友A:
三个波形分别对应哪个腿?

楼主:
汗,竟然忘了说明,第一个图从上到下分别是data,clk,cs,第二个图黄色是cs,红色是data,蓝色是clk

网友A:
cs低电平有效。

楼主:
cs低电平有效。
引用 网友A:

3个问题,1,时钟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2,cs为高时为什么有数据出来,示波器上那个上升时间很长的波形是什么意思?

网友B:
1:时钟通常是沿有效
2:CS为高有数据这个要看是什么IC,通常IC对这时候的数据是不理会的
3:很可能是输出端由输出状态变为输入状态或悬浮状态是电路电容造成的。

楼主:
再请教下,是不是有些spi器件可以上升沿与下降沿都有效的,例如,一个时钟周期能读2bit数据?

网友C:
只有读写转换的那个,时钟上升和下降都是有效的,其他的,都是要么上升有效,要么下降有效。

楼主:
只有读写转换的那个,时钟上升和下降都是有效的,其他的,都是要么上升有效,要么下降有效。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通信由很多帧组成,从某些帧看,只能认为主机1个时钟周期发2bit数据,从机收2bit数据才合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用示波器测,数据和时钟大部分上升沿和下降沿完全重合,这样ic是怎么识别数据的

网友B:
你随便查一下带spi的数据手册,通常有个最小建立时间,基本是ns极的,由于示波器采样速率的关系,不拉开示波器通常不太能分辨出来。

另有些上升下降是故意加上去的,再不影响通讯的情况下可以增加一些迷惑性。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啊。具体的楼主自己分析吧。

楼主(2011-10-05):
谢谢各位,如11楼所说,研究这个是想了解一个ic是怎么控制的,现在大部分的数据都搞清楚了,简单的模拟控制了下也成功了,不过这个ic不是故意加无用的数据加密,而是把数据经过一定运算转换后再发送出去,而且这个ic确实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写2bit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