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程序进不去中断函数?

楼主(2011-09-04):
我用的simulator调试程序,中断总是不触发,程序进不去中断函数,我把程序下到板子上,中断能触发,灯亮,我肯定程序(很简单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用simulator调试的时候,光标总在main()函数内,进不去中断函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感谢~

网友A:
你的中断触发条件是啥了,有的东东是模拟不来的ok?

网友B:
最好把程序和断点处给出,这样好分析。

楼主:
我觉得FVJFIFE说的对,有些东西软件是模拟不出来的,IAR不像KEIL,程序如下,光标怎么跳也进不去中断函数
/*************************************************
TIMERA0定时,使P3.0的LED闪烁

***************************************************/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TACTL=TACLR+TASSEL0;      //ACLK
  CCTL0=CCIE;               //捕获、比较中断使能
  CCR0=16384;               //定时0.5s
  P3DIR|=BIT0;
  P3OUT=0X00;
  TACTL|=MC0;               //连续增计数至CCR0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3OUT^=BIT0;
}

网友C(2014-06-19):
如果是用Keil 就可以通过软件里面的工具栏Peripherals-I/O-Port3设置里面位的值,如果是外部中断零就在相应的位上打勾,这样就可以脱机调试外部中断程序。

网友D:
这个看下你的中断函数的相关设置的是否正确的

网友E(2014-11-20):
引用 楼主:
我觉得FVJFIFE说的对,有些东西软件是模拟不出来的,IAR不像KEIL,程序如下,光标怎么跳也进不去中断函数
/ ...

楼主我想问下就是我用simutation仿真时,有时候能进入中断,多数情况不行,然后我用硬件仿真,情况同上。当我单步运行时,总是停在while里,而我设置断点全速运行时却能进入中断函数,执行运行到光标所在行时,然后那个手字型按钮一直是红的。楼主:)好人,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Keil 就可以通过软件里面的工具栏Peripherals-I/O-Port3设置里面位的值,如果是外部中断零就在相应 ...

楼上说的是啊,在调试软件上是需要注意几个选项的。

网友D:
检查下硬件方面的吧,,还有连接口线的看是否松动接触不良的。

网友G(2015-03-11):
我也比较迷茫,不知道中断怎么硬仿真,比如定时器中断,似乎单步只在主程序中运行,中断服务程序进不去

网友H:
这个在线调试的吧,,设置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