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 问题

楼主(2011-09-04):
我用这个片子给陀螺供电,实际测得的最大电流是500mA,但是陀螺的转速为什么上不去呢?难道是片子提供的功率不够吗?但是资料上这个片子最大可以提供800mA的电流,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没头没脑的问题。
量量负载两端电压,够5V就是负载问题,不够5V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7805实际输出电流大小跟其片上温度有关系

电流大小也需要从热设计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