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或ADI的ADC和DAC中哪些型号用的量较大?

楼主(2011-09-0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工业控制或者电力等一般应用,就选用ADI的AD7606吧,但电源5V供电,不需±15V电源,ADI在积极主推的一颗ADC,去年新出的

不过我自己没有用过呢,呵呵

网友B:
这还真难说,不同需求应该选择不同的类型。

低速、宽电压范围、正负信号都有的ADC,以前选ADI 12位的,后来ADI逐步停产了,改用TI 16位的。

3M的12位ADC,用LT的。还用过更低速的、MICROCHIP三线接口的ADC。

DAC之前用ADI 8位的AD7628,也因为没新货,换成TI的TLC7628,管脚一致,直接代换。

DAC 12位的用AD7847,如果ADI断货,就用MX7847代换。

看得出,ADI是我的首选,如果ADI不灵,就换TI/MAXIM/LT……

流行的趋势是采用串行接口,较并行接口的便宜,而且越是最近几年的芯片价格越低,可惜都不能处理正负信号,或者量程太小。

网友A:
补充:
AD7606可以单电源5V供电实现-10V~+10V电压采样;
实际用过ADI的AD7656和TI的ADS8556,感觉还可以。

DAC最近使用了TI最新的12bit 串行SPI接口的DAC7562,刚做完测试,用的还不错。

正如楼上所说,实际选型时要考虑采样信号范围、速率、分辨率、穿行or并行接口等多种需求。

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二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