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前边加int是何故?

楼主(2011-09-04):
要说是返回指,根本都没返回,定义他干啥,volatile是啥东西,又冒出来个这,本来用的51里边的多舒服,哀…

楼主:
郁闷至死呀

网友A:
k&r说的,你跟他们哥俩讲理去。

网友B:
51 也要用volatile的吧,表示被修饰变量可能会意外(中断,直接修改硬件寄存器等)改变,要求编译器不要优化掉。
另外,main的返回值是返回给调用环境,比如操作系统,所以,你在程序里当然看不到返回

网友C(2013-02-06):
volatile的意思是:千万别把俺当贞节烈女,俺随时会红杏出墙!俺随时可能改变,别傻呼呼地等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1 也要用volatile的吧,表示被修饰变量可能会意外(中断,直接修改硬件寄存器等)改变,要求编译器不要优 ...

keil c51不用volatile,因为做这个编译器知道它的用户足够白痴肯定不知道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