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场效应管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1-09-04):
使用光耦驱动场效应管IRF740,datasheet里说门极电压阈值最小为2v,最大为4v,典型值为3v。光耦的次级输入电压为5v,输出接在场效应管的门极,这样在门极上的电压是不是可以使场效应管导通,光耦输出电流为10mA,可不可以驱动管子以400Hz的速度开关?

网友A:
re LZ:

场管的输入(G级)电阻很高,400Hz下采用光耦驱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看datasheet里面“Output Characteristics”那张图,IRF940的Id小于100mA的时候你的电路才能正常。

网友B:
re LZ:

场管的输入(G级)电阻很高,400Hz下采用光耦驱动应该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夹断电压最大4V(典型3V),在不知道D极负载有多大的情况下,冒然地用5V脉冲驱动,会冒烟地,朋友。

网友A:
哦,确实Vgs为5V不够点,典型为10V。

网友C:
楼主显然没有注意到MOS管 Forward Transconductance 这个参数。
MOS管不是继电器,继电器只有两个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在光耦的三极管端还要有压降,即使导通也是不完全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Forward Transconductance这个参数是描述神马性能的?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d极负载时一只电磁阀,为什么会冒烟呢?

网友C:
8楼:
该参数表示单位门极电压变化会引起多大漏极电流变化,单位西门子(S),即安培/伏特。亦称跨导,或者称互导。

网友D:
注意VGS,太小了,RDS大,MOS管功耗大,小心烧MOS!

网友E:
为什么会冒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转移特性曲线的斜率是吧?当门极电压达到一定程度,跨导会变为0?

楼主:
栅极电阻是不是在频率较低时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