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图像干扰严重

楼主(2011-09-04):
一手持机产品,不充电情况下锂电池供电,接视频输入,图像正常,声音正常,当用12V电源适配器给锂电池充电,同时让设备工作,声音很有很大噪声,同时图像有水纹,锂电池充电电流设置为1A,LTC4002充电控制。去掉锂电池,用12V适配器给设备供电,图像和声音正常。各位帮忙分析下充电如何干扰视频的?

网友A:
我的观点是你的12V 电源适配器功率不够,
你测试下锂电时设备工作的电流,再看下12V 适配器的输出电流
再看下充电时的电流
充电时既要维持系统供电,又要给电池供电,适配器输出不够,
也许是这个原因,你查下、

网友A:
还有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样的?
是否插上外接电源,系统从外接电源供电,还是电池边充边供电?上图看看

楼主:
问题找到,12V充电部分和音视频线捆绑在一起,1A充电时,线缆比较长,对模拟信号干扰比较大。

网友B:
这种情况去年在我的一个客户的产品中也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