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使SPI、I2C相互通信

楼主(2011-09-04):
小弟最近需要编写一段程序使MCU、CPLD和DEVICE之间分别通过SPI和I2C总线相互通信,达到将flash的数据和device数据相互传输的目的,第一次写这方面的代码,不知道需要注意什么,从哪些方面考虑,恳请各位指教!谢谢!
以下是系统大概的框图。。。

网友A:
我这几天刚好做了一个IIC转SPI的程序,用verilog写的,我是首次用FPGA,硬是用了两个星期才搞定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可否指点下。。。哈哈

网友A:
I2C就是按照I2C协议用状态机实现,另外里面的计数器不能使用SCL的沿来计数,必须 用一个高速时钟来计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http://www.fpga4fun.com/
http://www.hackchina.com/?q=SPI+FPGA
http://opencores.org/projects
这几个网站上面都有相关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5# lczhoujq 非常感谢,我先自己看看,有不懂的再请教你啊!再次感谢,祝中秋快乐!:lol

网友B(2014-10-14):
好像官方有AN,直接测试下,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