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23V通过一个芯片转换成+15V和-8V,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楼主(2011-09-04):
想将23V通过一个芯片转换成+15V和-8V,有没有这样的芯片,或其它可以实现的方案??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用LM317和LM337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我没负电压输入,如果用以上两个芯片会不会因为没有参考地而使输出电压不稳呀?
如果有电路图指导的话,那就最好啦:P

网友B:
-8V还是用DC-DC好 功率不大就用充电泵也行

楼主:
用DC-DC成本会高些

网友B:
没有负压输入无法用LDO产生负压

LDO稳压都是向参考地方向稳压

网友C:
可以对电流小的负载用并联型的稳压,然后再串联另外一个负载
比如15V负载串联一只8V的稳压二极管,把-8V负载并联到稳压二极管上,如果是15V负载要的电流小就反过来
电源质量就不好说了,看你的应用

楼主:
我们现在的方案就是这样的,领导说不可靠才要求改的!伤心

网友C:
应该能做可靠吧,把稳压二极管换成复杂一点的并联稳压电路